自己画PCB元件库的问题,急!!!

楼主(2011-07-04):
(无正文)

网友A:
是放的PAD吗

楼主:
我画的是4脚的贴片元件,用的FILL

网友B:
要放pad 用fill 当然不会开绿油窗啊,下次注意吧

网友C:
封装的管脚是PAD。

楼主:
4# jjjyufan PAD不是焊盘么?我画的是贴片元件,4脚的贴片,不是焊盘

楼主:
6# 2346646 那4脚的贴片怎么画?管脚用什么?

网友D:
做贴片元器件的时候,也是放置PAD,只是是放置在top层,如果你不熟悉制作贴片焊盘,可以找软件自带库中的贴片封装,复制过来修改或者看看是什么属性,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放置fill 你就得在开窗层去绿油。

楼主:
8# pa2792 哦,就是吧HOLE SIZE写0,然后改成方型是吧,现成库里的都有TOP SOLDER是吧!

楼主:
8# pa2792 有次我直接用的线,线是50MIL的,然后也漏出来了啊,这是为什么?我看线的周围也没有TOP SOLDER啊

网友D:
你双击自带库的贴片,分析下就知道了,再不行;你就做贴片封装的时候都从自带库的贴片里复制粘贴。

网友D:
8# pa2792  有次我直接用的线,线是50MIL的,然后也漏出来了啊,这是为什么?我看线的周围也没有TOP SOLDER啊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因为那个转CAM的工作人员比较负责,一看你的PCB就知道那个是焊盘,不是线,你给不做焊盘了,遇到直接转换不管的你就傻眼了。

网友F:
支持楼上的做法,我开始做封装时就是找的库元件改装的^_^

网友G:
太有才了,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你是怎么布的线呀'先不说规则问题'引脚号怎么搞呀'

网友H:
8# pa2792  哦,就是吧HOLE SIZE写0,然后改成方型是吧2346646 发表于 2011-7-4 10:02
是的

网友I:
贴片当然也是用pad了……

网友J:
要在上面焊东西的基本都是PAD

网友K:
你的阻焊层覆盖了全部的焊盘面,所以都有绿油了!

网友L:
;P俺曾经过也犯过类似错误.

网友M:
制作PCB时候,封装的尺寸、高度、属性都很重要,一定要仔细确认,不能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