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输入端长时间工作在3.3-4.8V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1-07-04):
我也知道,STM32的AD输入管脚都是不能容忍5V的。。
AD端的最高输入电压也就3.6左右。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如果万一超过了3.6但是不超过5V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长时间这样,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不会烧毁芯片?
这个与AD端的输入电流又有什么关系?
如何杜绝超过AD最大输入电压,但又不影响AD的精度?
请教香主即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A:
STM32 AD输入不是5V容忍的,长时间这样,会烧毁芯片。

如何杜绝超过AD最大输入电压,但又不影响AD的精度?
最简单的做法:用电阻进行合适的分压

网友B:
毫无疑问,2楼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要谢谢2楼和香主。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现在手上做的东西,只会在空载或过载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用电阻分压或其他什么的来限制输入电压这个行不通。。。
所以一个是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长时间的危害,还有一个就是有啥好的过载和空载保护的方法。。

网友C:
用运放做个保护

网友D:
如果这个信号源内阻较高应该没有问题。灌到VCC的电流=(V-3.3-0.6)/R。如果没有内阻会烧IO到VCC的电阻。

网友D:
或者导致芯片VCC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