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b-mckit电机开发套件哪里有的卖?

楼主(2011-07-04):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PMSM的开发项目,想整套stm32的电机开发套件先熟悉熟悉,不知道哪里有的卖?
各位有什么推荐码?
网上我看到的,一种就是stm3210b-mckit,这个是光一个驱动板,他的控制板是哪一款?
还有一个是电机控制套件,一整套的,驱动和控制在一块板上,哪里有的卖,推荐下。
有的人可以QQ联系我
qq:758065850

网友A:
找代理商。

网友B:
到我们这里看看吧!

网友C:
STM3210B-MCKit  ST官方的版是有三块的,主控板是STM3210B,上面使用的是STM32F103VBT6;功率板是6个IGBT + 3x半桥,IGBT是7A的,你可以自己换大功率的,我曾换过19NC60是没有问题的;调试部分除了会有一个JLink还会有个JTAG接口的高压隔离板。

你要是费用不紧张,建议可以找代理商买开发板,STM3210B上有个TFT,调试参数的时候特别方便,尤其是现在FOC 3.0的库已经出来,调试方面在理解上会直观些,特别是你如果本身对PMSM的FOC控制不熟悉的情况下。

买淘宝的还不如自己做个硬件,又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