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混合芯片

楼主(2011-07-04):
有没有将多路音频信号混合到一路输出的芯片,请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个信号!谢谢!

网友A:
怎么混合法?纯模拟?老式卡座上一个声道串一个电阻,输出并一起就算混合了……:lol

网友B:
常有的有模拟开关 CD4066    编程的有TA7313之类的

网友C:
好象不常见有这种电路芯片,,,不如用多只运放搭建成跟随器,在各跟随器输出接20K电阻混合再用运放放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