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

楼主(2011-07-04):
检测10毫欧上面的电压,改变R3,(要求10毫欧上电流为4A时),经运放U1A放大电压为2v左右,再经比较器输出为数字信号,再经跟随至MCU端口。请问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1、改用轨至轨运放,但小信号下仍会有问题。
2、运放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B:
10毫欧很小了,必须用4线电阻,运放输入要差动的,否则误差会很大。

楼主:
10毫欧很小了,必须用4线电阻,运放输入要差动的,否则误差会很大。
引用 网友B:
恩,已经改为差动的了。

楼主:
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C:
首帖图,采样电阻上压降最大40mV,而LM324失调电压大概为5mV量级,通常不能接受这么大误差。
4楼图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首帖图,电流表与采样电阻串联,这是不允许的。

首帖图,自己看看R4R5C2和U2A构成的是高通还是低通,再考虑考虑你应该要个高通还是低通。

楼主:
我对高通和低通没有要求的。

楼主:
我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UA1的输出只有75mv,输入是40mv,理论值应该是:101×40mv啊,请指教

网友C:
7楼:
对高通低通没有要求,那就应该把C2去掉。

楼主:
7楼:
对高通低通没有要求,那就应该把C2去掉。
引用 网友C:
去掉了,其他部分还有问题吗?我看是没有问题了,可实际测量的时候UA1输出只有75mv,请看[fly]5楼[/fly]图

网友D:
首帖图,电流表与采样电阻串联,这是不允许的,这句话如何解释,为什么不能串联????

楼主:
在线等答案,为什么仿真是正确的U3A输出4V,而实际测量只有75mv,  接法是按照5楼的图。

楼主:
有人看没人解答啊!!!!!!!!!!!!!!!!!!!!

楼主:
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差分运放怎么接啊?

网友C:
真奇怪。单端输入,为何还要差分?

楼主:
单端输入是不是就不能用差分啊 ?

网友C:
16楼:
不是不能,是不必。

楼主:
我现在不相信软件仿真的了,单电源供电还能输出负的。 倒塌

楼主:
要是我结成这样,可以吗?

网友E:
R3改为101K,才是单端输入差分电路。

网友E:
仿真软件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16楼:
不是不能,是不必。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要是单片机I/O作为输入的时候,我外部(一个开漏输出外加上拉电阻。 导通的时候为低,不导通为高)给它一个高低信号,我能直接读取I/O的电平吗? 我实际应用好像不行。

网友C:
22楼:
可以
电阻数值应该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