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设定

楼主(2011-07-04):
(DCO设定为3030KHZ)
DCOCTL = 0x60 + 0x00;
怎么理解?

网友A:
俺也不懂,顶哈

网友B:
其实就时设置DCOx为3,MODx为0,这两个参数主要用来调整DCO频率输出.DCOx主要修正DCO的RC振荡并联电阻个数(个人理解),也就是说DCOx越大频率越高.MODX是指32个时钟内插入脉冲个数,也是越大频率越高.

http://www.jeansway.cn/

网友C:
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