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我插在电脑上后没反应

楼主(2011-07-04):
MSP430F149开发板我插在电脑上后没反应

网友A:
在别人的电脑上试过吗?

楼主:
别人的电脑上试过有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B:
把你做过的尝试描述一下。

楼主:
我将开发板连接到电脑上,安装,然后提示“inf 找不到所需的段落”

楼主:
系统是xp选择版的,是否与这个有关啊?

网友C:
跟这个没关系啊

网友D:
实在不行你要手动选着安装驱动。

网友E:
无效的段落,可以看%WINDOWS%\setupap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