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的疑惑

楼主(2011-07-04):
GPIOmain.c测试程序内有这样一段代码: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设置中断寄存器,而EXTI_Init()的函数中有如下代码:
if (EXTI_InitStruct->!= DISABLE
  {

/* Clear EXTI line configuration */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在定义文件中,

#define EXTI_Line9       ((u32)0x0020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9 */

因此:EXTI->IMR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也就是:

EXTI->IMR &=~((u32)0x00200);

IMR MR9应该是0,而在实际仿真中,MR9=1

请教高手,其中原因
[/fly]

网友A(2012-12-17):
其实在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里面的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后面还有两句: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是用来置1的,仔细推敲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15-05-20):
下面两行程序也没有做赋值给寄存器的操作啊,谈何置位呐!!!

网友C: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网友D(2015-12-17):
我是这样理解的,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IMR偏移地址0x00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IMR偏移地址0x04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定义0x00或0x04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选中当前的偏移地址赋值
//当tmp =0x00时, *(__IO uint32_t *) tmp就是选中偏移地址为0x00的寄存器赋值,即 EXTI->IMR寄存器
//当tmp =0x04时, *(__IO uint32_t *) tmp就是选中偏移地址为0x04的寄存器赋值,即 EXTI->EMR寄存器
这样写的好处就是优化代码,根据偏移地址给不同的寄存器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