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1-07-04):
经常碰到上电复位的问题。比如上电不工作,直接死机;上电工作,但是不进中断。而且这些现象在以内振工作的MCU,特别比较容易出现。在一些比较简单的应用中,肯定不会使用比较复杂的复位电路。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网友A:
内振都带了,一般复位电路也都带了,外面应该只要简单复位电路就好了啊。  LZ是不是上电延迟时间太短了。

网友B:
我很少碰到内置RC的MCU上电不成功的。
一般是软件复位设置问题或者简单的硬件问题。

楼主:
第一次上电(电容没残余电压)是没有上电复位问题。主要是连续上电,断电情况,会出现上电复位的问题。

网友B:
使能内部的掉电复位功能。
有些芯片有BUG,看看勘误表。

网友C:
一般是自己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