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贴片件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1-07-04):
请教此贴片件是什么元器件?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从贴片上的MARKING看应该是二极管,但具体还得结合电路才能确定

楼主:
不是二极管!用万用表去测量是短路的,都是串在DC-DC电源正极输出的

网友:
那有可能是电感

网友A:
:dizzy:看起来不眼熟

网友B:
貌似电感

网友C:
既然串在电源端,考虑是磁珠,电感 自恢复保险丝之类的,
自恢复保险丝的概率大点

网友D:
自恢复保险丝啊,这都不认识?

网友E:
好像是由5个自恢复保险丝叠在一块焊的,有才!

网友F:
5个叠焊!

网友:
查了查 确实是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是叠在一起的,但不是自己一个一个叠的,
确实是个自恢复保险丝,网上一搜一萝框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没有用过的,顶一下!

网友I:
木有看过的路过

网友J:
叠起来代表啥 并联吗

网友K:
明显是保险丝嘛

网友L:
销售ic的路过

网友M:
好强壮的保险丝:lol

网友B:
是保险丝……悲剧一开始看错了……

网友N:
PPTC 的保险丝

网友O(2011-12-05):
就是贴片式的自恢复保险丝,也叫SMD,叠在一起时工艺设计,目的是增加耐电压。不明白可以登录网站深圳万瑞和

网友P:
保险丝 叠焊,加大保护电流极限。

网友Q:
边上标了个F1,明显是保险。

网友R(2012-06-16):
保险电阻

网友S: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T:
S代表4A吧,5个叠就是20A了。电路板能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