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给变量赋值为1它却变成其他值,譬如48

楼主(2011-07-04):
在mdk中给变量赋值为1它却变成其他值,譬如48

网友A:
呵呵,赶上中国机器人发展的时代了,自动化程度很高,:lol

楼主:
变量定义为u8  HeartSec = 0;一走到赋值为一那句,就变成48,不归一。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既然来了就给点解决思路吧

网友B:
多了解下 没坏处:lol

楼主:
哎,快下班了,又一天过去,这问题还没搞定,头大

网友C:
肯定内存冲突,在其他地方将变量改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存冲突?该怎么检查,怎么改正这个错误

网友D:
最大的可能是栈溢出了。

网友A:
变量定义为u8  HeartSec = 0;一走到赋值为一那句,就变成48,不归一。不解。
引用 楼主:

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

哪里看到结果不对?单步运行还是断点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栈溢出了??那我下一步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局变量,单步走的,在我截图里,可以看到,我有两次给heart变量赋值,第一次过去后还是48(watch窗口可以看到)

网友A:
广义地讲,这种现象可以是正常的:1)可能因为代码优化后,你看到的与实际运行不一致;2)可能因为新的赋值还在寄存器中,没有传到RAM中,而watch窗口只看RAM的内容。

网友E:
优化问题,你截图的汇编代码没有操作地址A8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A8 ,不明白,

网友F:
我也不是很明白呢

网友F:
能说具体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