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压问题?

楼主(2011-07-04):
这是一个电压转电流电路。运放正向输入端的输入了两个电压,V0为偏置电压,Vin是待转换电压,R为负载。这个偏置电压是怎么回事?(好像是也可以叫做共模输入电压)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为什么当R1=R2时,V+=Vin+V0?

网友A:
1、单电源运放要加1/2Vcc偏置
2、V+=Vin+Vo和R1=R2不是必然的联系吧
3、至于中间的问题,不知道想问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电源运放的偏置应该是从VCC用两个相同的电阻分压,接到输入端。可是上面这个电路,怎么偏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为什么V+=Vin+V0呢?根据运放的虚断,R1和R2都没有电流流过。我没有搞清楚V+=Vin+V0的原因。

网友A:
既然已经知道没有电流流过
那么R1、R2各自两端的电压不久应该相等嘛,在叠加不就的出来了
至于vo,从你的图上市看不出来是从哪里来的而字面上应该就是那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