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P和FPGA共享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我有一个项目 需要用到FPGA和DSP进行数据处理。FPGA暂定为XC6VLX130T, DSP暂定为TMS320C6674,本来打算FPGA+DDR2(或DDR3)  , DSP+DDR2(或DDR3)     FPGA和DSP之间大量数据通信时 通过DDR来缓存,不过听别人说FPGA和DSP可以共享一个DDR的内存 (象共享双口RAM那样), 还据说只有TI的DSP可以共享,像NXP的DSP就不可以  请问你们有方案吗?为什么NXP的DSP不可以象 TI的DSP那样可以共享内存呢?

网友A:
直接共享DDR2或DDR3怕是不行,没听说有这样的方案,但可以用RapidIO做。
楼主这个东西,跟我们做的很像,只是我们是XC6VLX130T 加C6678.

有空可以交流下,QQ:199663740

网友B:
哈哈

LS的理解可能是比较狭隘

如果用FPGA里边的DDR控制器来读数,DSP读数的时候用并口或者DMA来读FPGA里边的DDR控制器,这个不知道算不算DSP和FPGA共享DDR咧?

呵呵,6678本身带有DDR控制器吧,如果用这个控制器和FPGA去共享DDR,恐怕就是LS所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