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熔丝被意外改写?

楼主(2011-07-0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遇到

楼主:
目前我们公司出了几批带AVR芯片的货,退回来发现AVR熔丝位已经被修改了,程序内容都出来也不对了。目前不确定是生产线出了问题没把熔丝位烧写正确,还是产品在工作的时候被意外修改的。

网友A:
建议产品把isp 功能关掉
isp编程的几个脚和其它外围连接,有可能导致flash 被误改

网友B:
查一下电源和复位电路,使能低电压复位功能。我没遇到过被改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