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外发射管 大号和小号有区别吗

楼主(2011-07-04):
今天看到了一个红外发射管,和大的模样一样,就是尺寸小,请问这两种有区别吗?

网友A(2013-12-28):
就跟5厘和3厘的LED的区别一样,3的适合在体积要求比较严格的时候使用。实际选用根据你的发射距离和角度要求来确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