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浪涌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各位大哥:
      帮帮忙!
      我的主控板装在整机内部!在做浪涌的时候,测试条件:L-PE,N-PE,L+N-PE 正向90,负向270, 4000V;  运行条件是STANDBY 模式,外围电器件都接入主控板;一个脉冲过来,主控板听到“啪”的声音,经查明是5V与GND之间电阻为100欧姆;芯片损坏! 我的主控板上没有大地;只有L,N; 但主控板连接的外围电器件接了大地并且与整机机壳连接!
       后来主控板上外围电器件不接入,主控板只接入L,N;  芯片还是损坏!
       请教下,改如何解决?急!!!因为芯片老是损坏,以前做浪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再有, L-PE之间打4000V, 那么此时L与N之间应该是多少V? 我的理解是N与PE之间基本上是等电位的;L与N应该也是4000V,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注:主控板用的是单端反激式电源!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决啊,自己顶
L-PE之间打4000V, 那么此时L与N之间应该是多少V? L,N之间有没有电压的!
再有一般浪涌机器接的地线与发电机厂的地线是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A(2011-09-27):
L-PE之间打4000V是共模,L-N间正常来说是没有电压的,一般共模干扰存在问题是你的泄放路径没有或者是绝缘不够而造成后级电路损坏。仔细检查大地与主控板的绝缘,或者增加共模保护电路。

网友B:
打浪涌应该是打电源入口吧,所以选用的开关电源是关键

网友C:
芯片还是损坏?

网友D(2012-09-10):
L-N之间打2KV吧

网友E:
不知道你的电远接入的surge防护怎么做的,最好贴电路图,帮你看看为何很高的残压打到了系统内部,另外L与N的差模surege主要是靠电源防的。电源没有做好后面比较难搞定。

网友F(2013-01-14):
一般差模测试电压相对于共模测试是减半的

网友G:
主控板需要PE,要不打共模的时候从外围板再回流路径太长,可能在中间薄弱(爬电距离不够)的地方放电。
最好是在主控板的L,N对PE间加压敏串气体放电管的办法来泄放浪涌电流。

网友F:
PE一般是设备的外壳,在产品的输入端口安装浪涌保护器

网友H(2016-07-19):
电源模块隔离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