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多源中断

楼主(2011-07-04):
资料上说430的多源中断(多个中断源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中断标志为不会自动复位,必须要软件复位,否则会再次中断,进入中断嵌套。
但是我之前用了定时器B的主计数器计数中断,并没有在中断里清零中断标志,一直也可以。

网友A:
是某些,不是所有的

网友B:
建议每次进入中断后都手动清除标志位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楼主加上后试试

楼主:
我在现在的程序中加入了清理中断标志,
运行依然正常。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