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看这个电路做什么的?

楼主(2011-07-04):
如图 逆变产生的正弦波从输出端加载,经过电压互感器后,与2.5V的基准电压叠加,应该变成了幅值都在X轴以上的脉动直流,然后进入PIC单片机的A/D脚。
请问:这个电路是用来检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吗?如果是,怎样实现?能不能检测出最大值、最小值,然后计算出有效值?

网友:
这个电路肯定不是交流电压有效值检测电路

网友A:
互感器的原理是针对电流而言的,在输出端有电流以后,通过互感器使得另一段产生电流,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再通过PIC的A/D转换,得到采样信号。你可以理解成是对输出端电流的检测。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测量电压的,具体测量什么值,要看A/D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