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求助

楼主(2011-07-04):
目前在调试一个电流源,原理图如附件所示。目前遇到的情况是,在较大输出电流情况下如1.5A,ULOAD电平随着时间增加,电平缓慢上升;如果输出电流较小,如一两百毫安,则ULOAD电平较稳定。希望坛子里的兄弟,能够帮帮忙,找出这个问题原因;
0.1欧姆电阻选择的是,专用电流检测元件,20ppm/°C。
5欧姆功率电阻,温度系数50ppm/°C。
MOS管选择了STP200,导通阻抗小于0.0037欧姆。

网友A:
运放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LM358;整个电路是用面包板搭建起来的。多谢2楼的兄弟:)

网友B:
ULOAD电平随着时间增加,电平缓慢上升;
->则电流缓慢减小,那么0.1欧姆电阻温度系数太大符合此现象。

网友B:
仔细看:0.1欧姆电阻选择的是,专用电流检测元件,20ppm/°C。
应该没什么问题。
建议LZ:
1)检测0.15V和0.1欧姆电阻电压有没有变化。
2)检测7.5V电源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3楼:
LM358失调温漂比较大,可达20uV/°C。此值已经大于你的0.1欧电阻温漂,达到3倍之多。
应该改用低失调尤其是低温漂运放。

楼主:
昨晚有事情没时间上网,实在抱歉,感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C:
1. 用示波器看看,可能发生振荡了。
2. 调整管的参数也会发生温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