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如何选择

楼主(2011-07-04):
刚接触开关电源,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论坛上的前辈,开关电源前端的NTC如何选择?该NTC在电路中起啥作用(个人理解,上电瞬间会有大的浪涌电流流过,起保护整流二极管用,我查了IN4007的浪涌电流为30A,那我根据这些参数如何选择NTC)

网友A: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网友A:
选取公式:

R>=1.414*Vin/Im

Vin是输入电压,Im是浪涌电流。

而NTC的平均功耗是根据选取的NTC阻值与输入的平均电流来计算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详细说明,有一点我还不是很理解,浪涌电流的值是有啥确定的呢,是不是根据我需要保护的器件,比如在开关电源中是整流二极管,我根据所选的二极管浪涌电流值,利用R>=1.414*Vin/Im ,确定所选NTC的常温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