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7-04):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bcd是从DS1302里面读出的数据,“Decimal=Decimal*10+(bcd&=0x0F));”这一句就是人们所说的将十六进制转成BCD码吗?但DS1302里面本来读出的就是BCD码啊?为什么还要转一次呢?
另一个:
temp=(miao+1)/10*16+(miao+1)%10;
当我按一下按键,秒位加1,然后通过程序输入到DS1302里面,但是这一句为什么要乘以16呢?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看上去更像是把ASCII码转换为10进制。

BCD变量中高4位是10进制的‘十’位,低4位是10进制的‘个’位。

Decimal=bcd>>4;执行这个后, Decimal即为BCD的高4位,Decimal=Decimal*10+(bcd&=0x0F);则把十位和各位相加。

一般RTC芯片中的秒、分、小时等寄存器都采用这种编码方式,仔细看DS1302的DATASHEET去吧。

楼主:
看过了,就是不明白“DS1302里面本来读出的就是BCD码啊?为什么还要转一次呢?”,另一个“temp=(miao+1)/10*16+(miao+1)%10;
当我按一下按键,秒位加1,然后通过程序输入到DS1302里面,但是这一句为什么要乘以16呢?是什么原理?”,请高手帮忙看看,谢了!

网友A:
看过了,就是不明白“DS1302里面本来读出的就是BCD码啊?为什么还要转一次呢?”,另一个“temp=(miao+1)/10*16+(miao+1)%10;
当我按一下按键,秒位加1,然后通过程序输入到DS1302里面,但是这一句为什么要乘以16呢 ...
引用 楼主:

可能原作者是为了偏于计算吧,作用就是把BCD转成10进制数值,具体为什么要这样转,那是原作者的事情,你不需要,可以不借鉴

网友:
7段LED显示

网友:
显示是用IO控制的
*16就是高四位

网友A:
7段LED显示
引用 网友B:

你不妨讲讲这段代码和7段LED有什么关系?

如果分析不出来,可就是瞎说了哦。

网友C:
不明白temp=(miao+1)/10*16+(miao+1)%10
看来第一个你也么看懂,
前面一个是将压缩BCD码转为16进制(确切说是转为二进制);
后一个是将16进制转为压缩BCD码.
这是一对程序;

前面那个,叶斑已经解释的很清楚,
后面那个改为temp=(((miao+1)/10)<<4)+((miao+1)%10);会不会好理解一些呢;

  刚好和上面那段程序反过来,是将miao+1后取‘十’位;并移到前4位位置,也就是*16;后面取10的余数,直接和什么的结果相加合成压缩BCD;

具体作者为什么要转换,应该也很简单,BCD这个东西在使用汇编时确实很好用(特别是上面提到的数码管显示),但是在C里面却没啥优势了,作者可能是为了将最终的算法统一,所以才转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