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的造字软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1-07-04):
最近在搞LCD,不知道那个造字软件叫什么名字!哪位知道告诉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造字软件?不是LCD都自带字库的吗?

网友A:
一般的名词叫着:LCD取模

如下是以‘LCD取模’作关键字百度出来的结果:
http://www.baidu.com/s?wd=LCD%C8%A1%C4%A3&inputT=7750

网友A:
造字软件?不是LCD都自带字库的吗?
引用 网友B:

LCD屏和LCD模块的区别:LCD模块需要自带LCD驱动和字库。

有一些应用需要用到的汉字数量非常少,而且是确定的那么几个汉字的话,用带字库的LCD模块成本比较高,此时可以选择不带字库的LCD屏自己做那几个汉字的编码。

LCD取模软件一般都是要收费的。

网友C:
带字库的叫 L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