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与 I/O 功能之间的 MSP430 引脚复用

楼主(2011-07-04):
谁能说说JTAG 与 I/O 功能之间的 MSP430 引脚复用问题

网友A:
四个引脚 P1.7 - P1.4 在 20 与 28 引脚 MSP430F1xx 器件上均同时具有 I/O 与 JTAG 功能。这些引脚的默认功能是,当器件通电时具有 I/O 功能。当测试引脚拉高时,则将这些引脚选为 JTAG。当使用交互式系统内调试程序时,这些器件的 FET 会将这些引脚处于 JTAG 模式下。

网友B:
如果将外部电路附加到共享引脚上,则必须考虑 JTAG 信号对引脚的相互影响。

网友C:
如果通过 JTAG 对该器件进行系统内交互式编程或调试,则需考虑电路将产生的影响。如果电路将增加共享引脚的负载或偏置,进而干扰 JTAG 通信,则应考虑这一点。

网友A:
更高引脚计数器件具有仅可用于调试与编程的专用 JTAG 引脚。

网友B:
在使用MSP430  JTAG 的管脚做其它控制应用的时候,要注意,此时会影响到FET 的调试,
导致无法下载单片机程序或无法调试,建议引脚足够应用的时候,避开使用JTAG 复用I/O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