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对外部SRAM某一地址写数据时,其他的空间也会发生变化

楼主(2011-07-04):
以前使用时是好的,最近在使用时发现对外部SRAM写操作时,写一个地址时,其他地址的值也会发生变化,起初以为是SRAM坏了,换了芯片以后仍然存在这个问题,请教达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我外部也接了FLASH,对FLASH写的时候就不存在这种现状,可以排除地址、数据线的混乱原因。

网友A:
曾经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访问SRAM时,一根地址线高电平不正常,有时上不去,可能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