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信号电平抬升的问题 附图

楼主(2011-07-04):
这个运放构成的电平抬升电路 在调试时  改变电位器的值  输出不仅电平改变 信号幅度也发生改变 为什么呢  要怎么改呢

网友A:
“信号幅度也发生改变”
那是因为调整20k电位器时,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电阻(包括到电源)改变了,从而输入分压比改变了。

楼主:
应该怎么样该才能使它影响最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怎么样该才能使它影响最小呢

网友B:
减小5.1K电阻的数值可以一定程度上有作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叔。我认为,电位器调整改变的只是直流分量,他说的幅值应该是指是交流幅值。改变电位器会改变交流信号幅指吗?为什么呢

网友A:
6楼:
不错,楼主说的是交流输出信号幅度。因为输入信号未变,输出信号幅度变化说明增益发生变化。
对交流信号而言,输入存在一个电阻分压器,一个电阻即5.1k,另一个电阻实际上是两个电阻并联,即20k电位器的左边和电位器的右边两个电阻。
运放同相输入端得到的电压(对地)是 Vi*(左边//右边)/(5.1k+(左边//右边)) 。而左边和右边两个电阻在调整时是变化的,故分压比也变化。
由此即得4楼要的答案: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到电位器中心头之间接入一个足够大的电阻。该电阻阻值应该远大于5.1k欧,但亦不能太大,否则运放输入的偏置电流将产生影响。若希望接入的电阻尽量小一些,还可以将20k电位器减小,但这样+5V电源会消耗较多电流。

网友C:
谢谢。我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电阻为什么是电位器两端的电阻并联呢  不是只看右边到地的电阻就可以了吗 因为只有右边的电阻接到地  这样同向输入端的交流信号=(Vi*右边/5.1k*左边)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交流等效电路中,VCC与地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我在同向输入端到电位器的中间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  电位器的调节对交流输出的影响变得很小  可是同样电位器对信号直流电平的调节影响也变得很小 最多只能使信号电平上升1v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2楼:
这是必然的现像,因为你的电路中直流和交流是叠加在一起的,调整直流偏置必定影响交流增益。
要想调整直流偏置完全不影响交流增益,可以将直流偏置电路放到运放另一输入端(不过这样运放就不是跟随器),也可以参照运放的加法器电路(在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有),注意加法器实现的条件是运放输入端为虚地。

网友D:
LZ可以在输入端加个电容

网友E:
是不是根据虚短虚断,Vout=(R3/R2)*VCC+(R3/R1)*Vin.其中R2是电位器左端,R3是电位器右端。R1是输入阻抗5.1K。所以可见信号放大倍数会受到电位器的影响。:)

楼主:
基本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F:
为什么要这么接呢,你用差分电路的接法,一段接上参考电平就行了。输出值就是参考电位加上放大的交流信号。如果你想提高他的输出能力那就后面再跟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就好了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我在同向输入端到电位器的中间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  电位器的调节对交流输出的影响变得很小  可是同样电位器对信号直流电平的调节影响也变得很小 最多只能使信号电平上升1v左 ...
引用 楼主:

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觉得maychang老师解释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叔,楼主的问题是为什么直流电平的调节范围变得那么小?怎么变得只有1V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具体的是怎么接呢 能说具体点吗 或者是发个图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样使用差分的接法达到效果呢 您能说的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