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的FB

楼主(2011-07-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0.1uF的电容就是反馈的作用,可以去掉的。但是如果你测到开关波形不稳定的时候,最好加上。

网友B:
会影响反馈速度,一般加电容是干扰用的。

楼主:
谢谢大虾的答复,我以前在用MIC29302的LDO时,就是在ADJ上加了个0.1UF的电容,造成输出电压有偏置锯齿波,感觉就好像是电容在充放电,是不是电容选择多大跟整个电源芯片的斩波频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