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74HC595 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1-07-04):
先上原理图。此图是我压缩过的,太大了不让上传,实际上的管脚连接是,
我用的MCU是ATMEGA16,  74HC595的 11管脚是接PC0,
                                12管脚是接PC1,
                                14管脚是接PC2,
我的电路就是参考这个原理图搭的,但程序是把51的这个程序改成AVR的。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数码管常亮,我想是让这两个数码管在同一时间,显示不同的数字。
附上我修改的程序,请高手指教,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struct _bit_struct
      {
       unsigned char bit0 : 1 ;
       unsigned char bit1 : 1 ;
       unsigned char bit2 : 1 ;
       unsigned char bit3 : 1 ;
       unsigned char bit4 : 1 ;
       unsigned char bit5 : 1 ;
       unsigned char bit6 : 1 ;
       unsigned char bit7 : 1 ;
      }bit_field;

//定义一个宏,用来得到每一位的值
#define GET_BITFIELD(addr) (*((volatile  bit_field *) (addr)))
//定义每一个位
#define DAT         GET_BITFIELD(PORTC).bit2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C = 0x00;
DDRC  = 0xFF;

}

uchar const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tab[byte];

        for(c=0;c<8;c++)
        {
         PORTC&=~(1<<PC0);
         DAT = num&0x80;
         num=num<<1;
         PORTC|=(1<<PC0);
        }

}

void out595(void)
{
        PORTC&=~(1<<PC1);
        PORTC|=(1<<PC1);
}

void display(uchar word)
{
uchar i,j;
i=word/10;
j=word-10*i;
sendbyte(j);
sendbyte(i);
out595();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while(1)
    {
     display(19);
    }
}

网友A: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tab[byte];

        for(c=0;c<8;c++)
        {
         PORTC&=~(1<<PC0);
         DAT = num&0x80;
         num=num<<1;
         PORTC|=(1<<PC0);
        }
}

其中的:
         DAT = num&0x80;
         num=num<<1;
DAT 是什么东西? 你好象没有把数据输出到 SER 脚上去嘛?
其实, 用 AVR 的 SPI 驱动 595 是最方便的简单的办法.
我以前都这样用, 不用这么麻烦, 写 SPI 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还想问一下。如果我的板子,是用ISP方式下载程序,那再对SPI寄存器配置,会不会有冲突,因为ISP方式是要占用 MISO MOSI SCK 等引脚的?小弟愚钝。:$

网友B:
用ISP下载,那几个脚是用不了的,除非你不用ISP

网友B:
发一个595AVR程序给你参考下,我的是4个相连的
void send595(unsigned char led1,unsigned char led2,unsigned char led3,unsigned char led4)
{
   unsigned char i,j,k;
   for(j=1;j<5;j++)
   {
    if(j==1) k=led1;
    else if(j==2) k=led2;
    else if(j==3) k=led3;
    else if(j==4) k=led4;

    for(i=0;i<8;i++)
     {
     if(k&0x80) PORTD.5=1;
     else PORTD.5=0;
     PORTD.6=1;
     k<<=1;
     PORTD.6=0;
     }
    }
     PORTD.7=1;
     PORTD.7=0;
  }

网友C:
电路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D(2013-09-23):
引用 网友A: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貌似你没仔细看程序,命名DAT在define里面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