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2 模块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1-07-04):
有熟悉的高手吗?给俺讲解一下吧

网友A:
ADC12 的转换速率是转换所需的 ADC12CLK 以及时钟的一项功能。ADC12CLK 的近似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500kHz 及 6.5MHZ。速度最快的整个转换过程可以在 17 个周期内完成(13 个周期进行转换,4 个周期进行采样及保持)。6.5MHz/17 = 382ksps。

网友B:
ADC12 的运行速率不能低于最小值的 ADC12CLK,但在软件的控制下,采样门可以无限制保持打开状态。

楼主:
多谢,I/O 引脚的汲极电流与源极电流能讲讲吗

网友B:
MSP430 未指定来自 I/O 引脚的最大绝对电流。

网友A:
MSP430 I/O 不适于驱动高电流的20mA LED。

楼主:
SPI 或 UART 的速度 呢

网友C: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

网友D:
USART 可进行配置,以便同时支持同步 (SPI) 与异步 (UART) 操作,并且可从几个内部及外部时钟源(与 CPU 时钟无关)中进行选择。

网友E:
在 SPI 主模式下,USART 的运行速率可达到应用时钟的 1/2。例如,如果使用 8MHz 时钟,则 SPI 主模式的传输速率可达到 4Mbps。

网友B:
在 UART 模式下,实现可靠通信至少要求每位 3 或 4 个时钟。

网友C:
嗯,例如,8MHz 时钟除以 4 可以支持高达 2Mbps 的速率。

楼主:
多谢,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