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脉冲变压器?

楼主(2011-07-04):
如何 绕制脉冲变压器?
我现在需要一个升压的变压器,其原副边的电压分别为5V和100V,该变压器的功率大概是零点几W。由于我做的变压器是要用来驱动超声波超感器的。现在是如何能算出变压器副边的电感量? 这个变压器的设计需要什么参数?由于从没有做过变压器的设计,现在是一头雾水,一筹莫展。

网友A:
“变压器的副边本身是一个线圈,具有一定的电感,只要设计其电感量能与传感器的电容谐振,就可以把全部输出功率辐射出去而不反射回驱动电路”
有这回事?

网友B:
:L长见识了

网友C:
楼主的想法很特别。

网友D:
如何 绕制脉冲变压器?
我现在需要一个升压的变压器,其原副边的电压分别为5V和100V,该变压器的功率大概是零点几W。由于我做的变压器是要用来驱动超声波超感器的。变压器的副边本身是一个线圈,具有一定的电感,只 ...
引用 楼主:

就算能够选择好电感量,使其谐振。也未必能达到你所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