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相输入信号与其输出信号同相位的原因?

楼主(2011-07-04):
如题:在一个简单的加法电路中,运放的反相输入信号与其输出信号同相位的原因?

本人模电基础很差,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无论基础差不差,电路总要让大家看看吧?波形总要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B: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假如运放的电源都没有加上。

网友C:
楼主传个图啊,无图无真相……

楼主:
对不起,现在把图贴上。

另附:本来焊接了一个加法电路,但是电路的输出与反向输入信号同相位,就如同上图一样。为排除故障,就焊接了上面的电路,结果仍然是输出与反向输入信号同相位。检查了运放,运放没有损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高手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是加着电源的。

楼主:
同相端的输入电阻标错了,不是10K,而是5K。

网友D:
这个图是没错,但是我估计你焊接的运放的正向输入和反向输入端对换了

网友A:
8楼:
如果运放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两引脚反了,运放不可能有交流信号输出.

网友E:
是否输入信号幅度过大

楼主:
输入的交流信号幅值是1V,应该不算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