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 低成本 模拟比较器测电压 功耗

楼主(2011-07-04):
新手求指教:
考虑成本因素,想用msp430f413单片机的模拟比较器测量干电池电压(两节碱性,测量范围:2.0~2.7,要求精度为0.05V),电阻分压的方式,参考电压用比较器内部二极管门值电压~0.55V。
请问该方法是否可行?电阻如何选择,精度如何要求,要求功耗低,大概2S测一次。是否需要用定时器进行捕捉比较器输出呢?
谢谢!

楼主:
过了一天,看贴有37次,居然零回复,让俺情何以堪。
不知是否是因为问题没描述清楚,还请各位路过的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A:
msp430不是有16位ADC的么?

楼主:
413没有adc,有比较器。
16位,那得多贵??

网友B(2011-09-28):
回复 楼主:

同样的问题,我要用2471监测电压,2.75v门限和2.45v门限。

请教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413也不便宜. 至少6块RMB一个. 我现在就在用. 带LCD显示的. 功耗确实低啊. 工作电流只有10uA.

网友D:
什么啊。。现在比那个啥Energy Micro差10万八千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