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独立按键双击程序

楼主(2011-07-04):
我在处理独立按键双击时,遇到了些问题。希望高手帮忙。(双击时LED闪烁)
因为独立按键在LED亮情况下单击LED灭;在LED灭情况下单击LED灭亮。现在情况是:在LED亮或灭的情况下双击,LED会先灭后亮再闪烁,或先亮后灭才闪烁。
要求是不论什么情况下双击LED直接出闪烁。

网友A:
单击后不要立刻亮或者灭,要等一段时间(你设定的双击的间隔时间),如果没有双击,再去亮或者灭,有双击就去闪烁...

网友B:
1. 单击,双击的时间间隔要有定义,例如: 二次间隔<250ms,算双击
2. 做个标志记录灯的状态, 标志寄存器=0,灯灭 ; 标志寄存器=1,灯亮
3. 定义: 闪烁时,灯是由灭到亮,亮灭间隔0.5S
4. 双击时: 标志寄存器=0 , 直接开灯,0.5秒后关......
               标志寄存器=1 , 0.5秒后关......

晕, 小盆友木油人象你这样搞的.

网友C:
单击的等待时间>双击的等待时间.(优先处理双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