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请问频率补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04):
看LM358时,说LM358有内部频率补偿功能,不明白频率补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防止自激的。

网友B:
从电路上说,LM358这样的运放内部集成了一个小电容。
从特性上说,该电容修正了运放的幅频和相频曲线,使该型运放在电阻性反馈电路中从开环直到单位增益总是稳定的。
更多内容,可以看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一书。
但“频率补偿”仅限在这类芯片中是这个意思,在其它电路中未必是这样。

网友C:
到处都是N多计算就没有比较通俗的讲解

网友A:
我就通俗地给你讲解一下:
LM358内部的频率补偿,就是等效电路里的Cc,具体看数据手册。
这个电容具有频率补偿作用,实际作用就是让运放在很宽的工作频率内,不会自激。
这个类似以前半导体收音机的中放电路的中和电容,也是防止自激的。
中和电容就是一个容值很小的反馈电容。
现在的学生,知道半导体收音机详细原理的已经不多了。

网友D:
:lol    确实有蛮多人搞不清楚的。
    记得以前读书时学过AGC=自动增益控制;AFC=自动频率控制;AFC电路中就是用了频率补偿电路,**中有似于锁相环。
    频率补偿的原理(目的)就是使输出的相位接近于输入的相位。如果输出与输入产生相位差的话(相位差越大,后果越严重),并将输出信号引入(电路负反馈的需要)另一输入端。当相位差为90°时,这时,引入的负反馈信号为0;当相位差>90°时,引入的不是负反馈,而是正反馈。
    当在另一输入端引入正反馈信号后,结果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了。 这也就是运放为啥要加上频率(相位)补偿电路了。
    这是俺凭着十多年前学习的**来分析的,拙见!说错了千万别拍砖……

网友E:
我也举个例子,在运放的反馈回路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这个电容作用就是相位补偿,而且是超前补偿;所谓超前补偿,就是本身电路相位偏移比较厉害,可能出现自激,这个电容能使原本偏移的相位减小,所以它本身就使相位超前了。且大多的反馈都使相位滞后了,楼上说的是有道理的,当相位差为90°时,这时,引入的负反馈信号为0;当相位差>-90°时,引入的不是负反馈,而是正反馈。见公式。当达到-180°,就达到自激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可认为产生了自激);而且这个-180°是指通频带上的任一频率,因为不同频率的热噪声点会产生不同的相位偏移,所以相位补偿在反馈系统中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不从根源上杜绝;说不准今天不出现,明天就出现了;而出现这样的失效就难去分析了,因为你难复制到这个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