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压纹波为何要用同轴电缆而不用一般的示波器探头?

楼主(2011-07-04):
如题:一般的示波器探头在测试纹波时与同轴电缆相比有哪些缺点啊?

或者说 一般的示波器探头 与 同轴电缆 在参数上会有哪些差别?

貌似测试用的同轴电缆上还焊接了一个电容在上面啊??

网友A:
精确度不一样,一般的示波器都不配置同轴电缆,所以很多人都采用普通探头来测试,并联的应该是两个电容,一个10uf一个10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为何两者精确度会不一样,就因为同轴电缆多了一层包在外面的屏蔽层吗?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好像只加了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B:
不是多了一层包在外面的屏蔽层,示波器探头也是同轴电缆。多了一个夹子。

网友C:
狗屁专用探头,我用普通的示波器探头也能测,只要保证回路面积小,地线紧挨着探头就有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