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鉴别两颗芯片

楼主:
在一产品中有两颗芯片无法辨识,向大家请教:
1.一颗SOT23-5封装的芯片,5只脚,本体标识为DAARUB,字母D,R下各有一个小圆点。从示波器上看功能,是把低于3.3V的电压拉高到3.3V。引脚测量,1脚NC,2脚输出,3脚NC,4脚GND,5脚输入。
PS:输入端的波形,低于3.3V的电压处有非常多的ripple,ripple的高点都是3.3V
2.也是一颗SOT23-5封装的芯片,5只脚,本体标识15TH。从示波器看功能,是固定的2V输出的LDO。引脚测量1脚输入,2脚GND,3脚NC(或者是低电平有效的EN脚),4脚NC,5脚输出。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7-04):
补充一些:
1,芯片1应该是一个DC-DC的升压芯片,电路图我稍后补上~稍微有点奇怪的升压电路,5脚应该是LX端,而不是输入。它的开关动作引起了波形的ripple。
2.有点奇怪的是芯片1,2都是SOT23-5封装,应该都有一个EN脚,但是电路中其他的脚位都NC了

网友A:
其实如果不是电源的话,可以根据产品用途和走线推断芯片.....

楼主:
最近几天被另一块板子的干扰问题折腾惨了,一直没来及更新电路图,请见谅。下图是我抄的图,大框架可以保证,小细节可能有点出入,我回头再update。
U6就是那个本体标示DAA的DCDC的boost芯片,电感比较大,而且还不是加在Vi和LX之间的,这个芯片没有Vi,没有EN,只有LX(Vi),GND,和Vo三个引脚有电气连接。
U5是本体标示15TH的LDO,固定输出2.5V。

下图是我抓的DAA的输入输出波形,黄色的是LX输入端的波形,蓝色的是输出端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