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得到负电压?

楼主(2011-07-04):
(无正文)

楼主:
为何没人给我说说呢?

网友A:
“听说给7912的地和输入反接输入正电压也可以得到-12V,这样行吗?”
行。但输出的-12V“地”端就是输入24V的正端。且若另有7812之类芯片,则无法共地。

楼主:
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谢谢!

网友B:
地和输入反接输入正电压,这个方法确实可以。

网友C:
?什么意思?看了半天才明白是把正电源假装正输出是0V,地是-24V来玩的哦。

网友D:
方法100种,看你怎么用,用在那。

网友E:
不是假装,是参考点不同而已
DC24V 拿它的终点 12V来做参考点,那样+12 -12 你都能得到,不必要7912,因为7912输入需要输入端比输出端要高出一点电压的,接7912的话 的到的可能是-11V左右的电压

网友F:
想赚钱,杀人,放火,受招安

网友G:
电压正负都是相对的~~~

网友H:
想赚钱,杀人,放火,受招安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强盗致富方法.通过作恶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