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引脚中断问题

楼主(2011-07-04):
用cy7c63813芯片的INT0引脚做外部按键中断时,无法触发中断,但是GIE使能、INT0中断使能、引脚配置(开漏、下降沿触发)等都没问题

网友A:
在boot.asm替换了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服务程序为_button_svr了吗?

网友A:
代码发一下看看

楼主: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button_svr

void main()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DWORD count = 0;
M8C_EnableGInt;
M8C_EnableIntMask( INT_MSK0, INT_MSK0_GPIO_PORT0 );

while(1)
{}
}

void button_svr(void)
{
if(P1DATA == 0x00)
  P1DATA = 0x04;
else
  P1DATA = 0x00;
}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B:
要在boot.tpl中修改中断返回服务程序, 而不能在boot.asm中改

楼主:
试了下楼上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生成hex的时候要选择reloadboot.asm

网友D:
reloadboot.asm文件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E:
生成hex文件时候如何在那一个菜单里面选择reloadboot.asm呢?

网友F:
在boot.tpl中修改中断返回服务程序后,打开一下boot.asm, 看相应的修改产生了没?
http://www.cypress.com/?rID=48990
这个是一个例程

楼主:
多谢楼上,搞通了

网友:
路过   没看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