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51程序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7-04):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switch(IrStep)
  {
   case 0x00:
              if((TH0>=0x2f)&&(TH0<=0x31))
               {
                IrStep=1;
                IrExt();
               }
              else
                IrEnd();
               break;
   case 0x05:
              if((TH0>=0x28)&&(TH0<=0x2a))
               {
                IrFull=1;
                IrEnd();
                IrStep=5;
               }
              else
                IrEnd();
               break;
  }
当if((TH0>=0x2f)&&(TH0<=0x31))为假时,为什么程序跳到case 0x05里面的else后面,而不是跳到case 0x00里面的else后面?

网友A:
1,你能确定IrStep == ,0x00吗?
2,前后两个else后面的程序都一样,你是如何知道程序跳到“case 0x00里面的else”的?
3,代码要规范,即使else后面只有一句,也要把括号加上。

网友B:
很正常,编译时将程序优化了,case 0x00里面的else后面 和 case 0x05里面的else后面 程序内容相同,合二为一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1,你能确定IrStep == ,0x00吗?
2,前后两个else后面的程序都一样,你是如何知道程序跳到“case 0x00里面的else”的?
3,代码要规范,即使else后面只有一句,也要把括号加上。 ...
引用 网友A:

1.我可以确定IrStep==0x00.
2.设断点就可以看出程序怎么走。

网友D:
应该是编译器优化了,重选一下优化级别

楼主:
很正常,编译时将程序优化了,case 0x00里面的else后面 和 case 0x05里面的else后面 程序内容相同,合二为一了。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