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8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4):
电容放电时 钳位9013基级 电压在  负0.7V

楼主:
我查了一下 应该是下电时,供电容快速放电用的。 但是电容快速放电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同一电源回路别的负载构成回路。

网友C:
这是一个设计得不大好的复位电路。
设计者本意是上电时令10uF电容的充电电流流过三极管发射结,于是三极管集电极低电平。但若没有2k2电阻,因三极管发射结内阻很小,电容充电时间非常短,集电极低电平持续时间也就非常短,不满足复位低电平持续时间要求,故串联了2k2电阻。
4148本来目的是下电时使电容快速放电,但因串联了2k2电阻,结果下电时电容放电时间大致上与上电时的充电时间相等。这样达不到快速放电作用。
正确良好的设计,是10uF电容与下面的10k电阻交换位置,二极管与电阻并联,三极管、2k2电阻和集电极电阻统统去掉。10k电阻可以考虑减小到4k7。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