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开关切换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1-07-05):
本来NMOS处使用的是二极管1N5819,但是发现压降很大,于是想用NMOS来进行切换,有外接5V的时候就导通,无外接电源的时候就断开,防止锂电池自己给自己充电。
锂电供电时正常,但是此电路在外部5V供电时发现压降与使用5819基本一样,不知道错在哪里,是因为没有上、下拉电阻什么的造成的吗?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MOS管符号真看不懂。
NMOS的G要比S高几V才饱和导通,先把你的原理图搞标准一点。

网友A:
你的NMOS其实就是当二极管用了,还没有1N5819的压降小呢。

网友B:
NMOS管在这里根本不能导通,如3楼所言,就是个二极管,即MOS管体内的寄生二极管。
确实,不如用萧特基二极管1N5819。

网友C:
这种地方就应该用PMOS而不是NMOS

网友A:
应该这样:
1、高端开关用PMOS
2、低端开关用NMOS
3、双向开关用2个MOS背靠背串联,任何方向都不会由于寄生二极管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