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操作系统中 硬件问题

楼主(2011-07-05):
小弟在搞ARM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在学习驱动时,像GPIO、SPI等这些硬件设备是怎么在操作系统下工作起来的,很是不明白,请高手指点;如果有这方面资料文档,请发送到471773982@qq.com ,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像GPIO、SPI等这些硬件接口设备没有操作系统也可以工作。

网友B:
这些是硬件做好的。

网友C:
不是高手的飘过   不过如果你自己不跑系统  从写裸机代码开始   你应该就会理解的深点的

网友D:
楼上大哥说的很形象啊!我等菜鸟受益匪浅。

网友B:
补充一点,如果没有开通台湾游(硬件不支持),那么你无论用哪种方法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跑裸机代码现在可以自己写,也明白怎么工作,问题是不明白操作系统中是在哪定义的,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大侠说的很形象,谢谢。
小弟跑裸机基本没问题,寄存器怎么设置都很清楚,我就是想知道在Linux操作系统中设置这些寄存器的代码在什么地方,自己又是怎么调用这些代码来设置的呢? 5# huangqi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