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input 连续获取

楼主(2011-07-05):
stm32 pwminput  连续获取,数据丢失

网友A:
自问自答, 一天之内就搞定了, 呵呵, 好消息, 先祝贺一下!
不知道遇到的是啥问题, 总结一下说出来, 大家参考参考. 避免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原因太低级,中断内处理简单点就OK了。

网友B:
楼主,你参考的ST公司给的PWMInput的例程吗?我用了,但是始终进不了中断。我直接拷贝的例程也不行。请问你遇到过吗?(说明:我用的是V2.0版的固件库)

网友B:
我的板子没有坏!我用了其他人的程序,他也是按例程配置的,就可以测频率和占空比。但是他用的是V3.0的库。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