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一个板子的功率呢?

楼主(2011-07-05):
小弟之前一直用LM2596给电路板供电,这个芯片可以提供15W的功率,但我的板子一般用不了那么大。最近要做个新板子,我想用个功率小点的,但我没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怎么确定下板子需要的功率和电流,求高手赐教~·~~是查每个器件的功率和电流,然后加起来吗?那单片机的功率如何确定呢?

楼主:
搬板凳坐等学习~

网友A:
单片机本身的功耗是很小的3V*100MA=0.3W

网友B:
2596前端串个电流表,虽然不精确,但可以估算出功率,再选个小功率的器件即可

网友C:
串接个电流表

网友D:
一个是测试,一个是设计,是不一样的。
设计原理图和PCB前,先要确定大致的耗电,产品做出来后,再测试实际功耗。
设计前的计算是大致计算,MCU的电源电流可以查数据手册。

楼主:
6# gx_huang 其他的器件呢?也是直接查电压和电流?

网友D:
芯片可以查数据手册,外围电路可以自己计算。

网友E:
公司要求你的制板一次成功吗?
如果是:计算所有器件可能的最大功率,然后乘以2-2.5的系数,选择一个放上。因为一次成功,所以代价大些。
如果不是:你就继续使用LM2596这个你熟悉的器件。等到板子全部调试完成后,将功率开到最大,测量一下功率。然后在乘以1.5左右的安全系数。选择稳压芯片不仅仅要考虑功率大小,还要考虑发热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