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3.3V转3V的LDO

楼主(2011-07-05):
SOT23-5小封装的就行,谢谢。

网友A:
二极管吧

网友:
TPS79330,SOT23-5封装,输入2.7~5.5v,输出3v,但测试条件是4v~5.5v,电流小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你这压差太小了,直接串个二极管还差不多

网友B:
应该是你需要的,

网友C:
不错,支持一下!

DNF外i挂DNF双开

楼主:
电流能有100mA就行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您这个电路输出到100mA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教您这个电路输出到100mA吗

人家图里明明注明了是150mA的LDO,还问能否输出100mA

网友E:
上海大东试验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环境试验设备, 试验箱价格 ,大型烘箱 ,上海试验箱, 高低温试验

箱 ,锂电池防爆试验箱, 模拟环境试验舱,汽车配件试验箱, 上海恒温试验箱 ,上海恒温恒湿试验

箱 , 实验室仪器,盐雾试验箱,研发与生产一体的制造性企业,公司现拥有上海大东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烘箱有限公司、南京大东烘箱有限公司三个大型企业,员工350人,厂房面积18000平米,年

产值8000万元*币。公司拥有一大批资深专家与高级技术人员,和多项核心技术专利。先进的生产,

检测和安装设备;一流的生产工艺;高素质的生产团队,并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保证为客

户提供可靠的高质量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公司生产的实验检测设备采用欧美制冷技术,日本结构工艺。技术先进,电脑数据采集,日本原装进口

触摸屏控制,超细玻璃纤维隔热。采用独有的制冷能力智能PID调节系统,达到和接近变频效果,在试验

设备领域处于领先行列,
公司长期致力于环境实验室检测设备,烘箱设备的研究开发。公司主要产品有:恒温恒湿试验箱 实验室

仪器,盐雾试验箱,LED显示屏试验箱,LED灯管试验箱,锂电池防爆试验箱,汽车整车综合环境舱,太阳

光伏组件试验箱,盐雾试验箱/ 高低温试验箱/ 恒温恒湿试验箱/ 高温试验箱/ 低温试验箱/ 高低温交

变湿热试验箱/  温度冲击试验箱/ 药品稳定试验箱/ 臭氧老化试验箱/ 紫外耐候试验箱/ 氙灯耐气候试

验箱/ 换气式老化试验箱/ 砂尘试验箱/ 箱式淋雨试验箱/  摆管淋雨试验装置/ 滴水试验装置/ 二氧化

硫试验箱/防锈油脂湿热试验箱/ 盐雾试验室/ 大型步入式试验箱/ 温度老化试验室/ 温湿度振动试验箱

/ 温度快速变化试验箱。同时我厂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生产精密干燥箱/ 真空烘箱/大型烘箱,变压器专

用烘箱,非标环境试验设备 试验箱价格 大型烘箱 上海试验箱 高低温试验箱 锂电池防爆试验箱 汽车

配件试验箱。
湖南三一重工、江苏徐工集团;扬子集团,熊猫集团,摩托罗拉有限公司,苏泊尔集团;电器巨头:正泰

集团、德力西集团,百合公司,九川集团,永浪集团都与我司有过密切合作。

网友F:
选用LDO内部是FET的。

网友G:
好,就是这个LDO

网友H:
估计只要随便选择一个3V输出的LDO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如果没有3V的LDO,直接用3.3V,那芯片会怎么样?

网友J:
TPS61085 可控的 比较好用,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K:
符合楼主要求的LDO一抓一大把,品牌估计不下20家,尤其是国产品牌就更多了

网友L:
3.3V转3V,够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