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的些许问题

楼主(2011-07-05):
本电路中的R1和R2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提供偏置电压?好像又不是,不是有了两个二极管来提供偏置吗?求解

网友A:
两支二极管确实提供偏置电压,但二极管产生偏置电压也必须有电流流过二极管才可以产生。二极管中没有电流时,两端电压一定为零(有光照到PN结时除外)。

网友B:
R1、R2的作用是提供基极变化的电流吧
(菜鸟见解……)

楼主:
把两个二极管换成两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来提供偏置,也就是形成倍增电路,准互补输出,这样的电路交流等效时这个陪增电路可以等效为短路吗?

网友C:
首先说,你不能不要R1,R2吧,这个不多说;其次,不同的R1和R2带来不同的支路电流,不同的电流会形成不同的二极管管压降,不同的管压降当然对三级管打开程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