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1-07-05):
89c51的/INT0外部接脉冲信号,IT0=1边沿触发方式,TMOD=0X19,定时器0的初值在INT0中断程序副初值并TR0=1,定时器0溢出启动T1,请问定时器1中断程序中是否需要关断定时器1

网友A:
这个取决于你的程序设计,没有必须关,也没有必须不关的说法

楼主:
执行T0中断程序,就执行T1中断程序,不在执行T0,等到下个/INT0高电平是执行,你看这样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

网友B:
按照LZ的要求(知悉T1的时候,不再执行T0),要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