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的LONG到底是多少字节的?

楼主(2011-07-05):
找遍了帮助没看到.下面代码计算结果也不对.整数部分就不对,例如输入的是0X1358,计算结果是3982,实际应该是374.87  请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ldiv_t vcal;
  uint16_t *p_adc_value_16;
  long vint,vpoint;

        p_adc_value_16=(uint16_t *)adc_value[0];
        vcal=ldiv((long)(*p_adc_value_16)*(long)2480,(long)0x007fff);
        vint=vcal.quot;
        vpoint=vcal.rem;
        vcal=ldiv(vpoint*(long)100,0x007fff);
        vcal.rem=vcal.quot;
        vcal.quot=vint;
        lcd_print_div(vcal);

网友A:
LONG 是四个字节,
IAR STM8是大端模式。

注意 adc_value存放数据的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c_value[0]存23-16位,adc_value[1]存15-8位,adc_value[2]存7-0

网友B:
使用sizeof(long)可以给你准确长度。

网友C:
貌似不太具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