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简单电路分析

楼主(2011-07-05):
我想问下这个电压比较器LM311,根据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大小的不同,输出各有什么变化,谢谢了!

补充:
正向输入端电压大于负向输入端电压时,LM311输出什么信号,继电器怎么工作?线圈通电还是不通电?
正向输入端电压小于负向输入端电压时,LM311输出什么信号,继电器怎么工作?线圈通电还是不通电?

网友A:
“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怎么变化”
天知道!

楼主:
哦,说错了,应该是,正向大于反向的时候,输出是怎么样?反之,怎么样?多谢啦

网友B:
图不是很清晰。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怎么变化?前面部分没有,不知道。看看图里的几个器件的datasheet就明白怎么工作了。以后上图时清晰一些会有更多的人帮你。

网友A:
3楼:
此图无论LM311两输入端电平如何,三极管中都没有电流,当然继电器绕组中也没有电流。
LM311是OC输出,输出端必须加上拉电阻,由上拉电阻供三极管基极电流。

网友C:
同相》反向 运放输出高  三极管导通线圈通电 继电器常开端闭合
反之。。。。。。

网友A:
如果图中三极管就是LM311芯片内部三极管,那么应该用个框将三极管框在里面,否则容易误解。

楼主:
恩,图中的三极管就是LM311芯片内部的三极管。输出没有上拉电阻,这个还能工作吗

网友A:
8楼:
若三极管就是LM311内部三极管,不必上拉,可以工作。实际上加上拉电阻也没有地方加
LM311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端电位时,继电器线圈中没有电流。
C7多余,有二极管续流就够了。

网友C:
还是maychang老师考虑周到,三极管在内部就是反过来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同向输入端的大于反向输入端时,LM311内部最后一级那个三极管截止,整个LM311处于一个悬空状态,后面的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开路的状态。是这样吗?

网友A:
11楼:
是这个意思。
不过,不应该说“当同向输入端的大于反向输入端时”、“整个LM311处于一个悬空状态”和“后面的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开路的状态”这样的话。“悬空”和“开路”绝不是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11楼
三极管截止,电源和继电器左边部分没有构成回路,即开路状态。“整个LM311处于一个悬空状态”,神马意思?只要有输入和电源,比较器就是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像大师说的 LM311是OC输出 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将输出拉到高电平,他自己输出的话,是个多少V的电压,不是未知的吗?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专业术语确实用的比较混乱,确实不知道怎么表达,努力学习中。。。

网友B:
比较器集电极开路(OC)输出。输入端正比负大,那么后面的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集电极相当于高阻态,加上拉,能保证给后面的电路提供高电平信号,对应此图,就是继电器不动作。如果正比负小,那么输出端三极管处于饱和态,相当于输出接地(最底下是地线吧)就是低电平,对应此图,就是继电器动作。(这个三极管相当于开关)
不加上拉的话,要么是低,低到多少,理想下接近0(因为三极管有饱和压降,所以一般就是那个饱和压降),要么高阻态,相当于悬空!

网友D:
楼主能不能不要把电路图画的那么零散,中间一大空,两把看都看不到,想研究一下都不行。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谨记之

楼主:
谁能指点一下,这个43K的 R14 是什么作用?

网友E:
图上的 太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