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手册上给出短路电流典型值

楼主(2011-07-05):
短路电流不是应该随着光强变化而变化的吗
怎么手册给出了典型值50uA? 是我理解错了吗

短路电流理解为 输出电流 。

网友A:
一般给出3个主要数据:
1,光谱灵敏度曲线
2,光照度-电流
   指标准光源的照度
3,辐照度-电流
  包含不可见光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又看了下手册
1、表格给了 个  上升沿时间 1us  不太知道为什么给这样的参数,何时用,有何作用
2、还有 NEP 单位是W/(Hz开平方)  1乘以10的负14次方
3、短路电流 测试条件 lsc 100lx 这个是光学单位?何意思
这几个参数不太理解

网友B:
1.  光电二极管也是半导体器件,导通和截止的速度要受到寄生电容的限制,所以给出上升时间这个参数,在信号频率很高的时候有用。
2. NEP,看字面意思应该是噪声等效功率
3.lx是照度单位,表明测试时光的照度。短路电流,应该就是在一定的光照强度下,把光电二极管的正负极短接,此时流过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是在特定照度下光电二极管V-I特性曲线与纵轴相交的那一点的电流值。

楼主:
谢谢4楼,解答的很详细了。
NEP 理解成噪声等效功率的话 ,不知道光电二极管手册给出这样的值 是可以做什么用,没理解透。

lsc是代表什么意思  表示 光线照射?

网友A:
当光敏管受辐照所产生的光电流正好等于其噪声电流时的辐照功率,称为噪声等效功率。
ISC表示短路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NEP这个参数可以估算信噪比,尤其在流过的电流比较微弱的时候有用。
lsc不知道啥意思,猜想可能是光谱范围?不懂。

网友B:
晕,是ISC,不是l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