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冷端补偿电路热电偶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2011-07-05):
需要一个带冷端补偿电路热电偶温度检测电路,希望测量精度能达到0.1度的,这个精度不是AD转换的精度,是实际测试温度.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有经过长期检验能达到这个要求的电路,先谢谢

网友A:
我用过的热电偶,50K的,本身只能做到1度的分辨率,实际结果1-2度误差。
不知道热电偶能不能达到楼主要求,但是PT100一定能做到。

楼主:
我是想用J或K热偶来测量温度,想通过冷端补偿硬件采样电路达到采样精度在0.1度,冷端补偿元件考虑用二极管或是三极管,但是没有发现有达到要求的电路,所以想请各位高手帮忙,及时提供思路都好

网友B:
异想天开。
高精度的电路,都需要标定的。硬件只要稳定性好就可以。

楼主:
敢想才有进步,我自己有设计,但是只能达到0.5度的误差,所以想和大家交流下,看看能不能提高精度

网友B:
你这么厉害,把你的0.5度的贴上来,大家看看,给你改进意见。
热电偶本身的误差就很大,你用冷端补偿误差也很大。

楼主:
用PN节做冷端补偿就可以做到0.5度的误差

网友C:
玩了 3个星期的温度测量和控制..............

真正要作好高精度的控制0.1度.....跟本就是很难很难

至于哪些只是在实验板上~~~理想环境下的数据..0.1度............ 只是美好的YY

玩个简单的实验  用500ml装烧杯(直径约88.4mm 有效高度96mm)安满 500ml的水

温度传感器(无限制有哪种用哪种,但要注意温度传感器的热传的效率,以免得到的数据是过于滞后的) 3个  用别位于 液体的 下方  中间   接近水平  (加热方式不限制)

来把 把这个水稳定在 50度   好好的看这3个传感器反回来的温度是怎么样的把 ,以及能稳定到多少的精度

网友B:
玩3个星期,应该不够的。
我都玩了十几年了。
不见LZ贴出他的电路。

网友D:
8楼正解。

做过的才会知道:0.1度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C:
玩3个星期,应该不够的。
我都玩了十几年了。
不见LZ贴出他的电路。
引用 网友B:

3个星期当然不精了, 哪东西现在整体温度差才控制到相差2度(最早差6度)
稳定在  148.4~149.5 ,有时会有意外的 波动到 150.7度

不过作出来产物质量性能又上升上些.

传感器用了 30个   加热器 大大小小用50W~200W 用了 13条

网友B:
如果就是一杯水,还是好控制的。
波动是必然的,市电输入有波动,还有空气对流的影响,旁边电风扇一开,就会波动。

楼主:
首先声明我没有说过做温度控制很容易,我做的是热流道温度控制,我也只是说想做到0.1度的误差,下面是我使用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是测量不是控制,但是我们后来讨论的控制和你的没有多少关系了。
你这个原理图,只是示意图而已。
首先想知道你的0.1度是精度还是分辨率?
0.1度,热流道测量温度,这个精度达不到。

网友E:
我的理解是:
楼主,你好象混淆了误差和精度的概念! 热电偶的误差要在0.1度下是不现实的,就是热电阻都做不到,这个误差还与灵敏度等有关,与你的控制系统有关,加热是有惯性的。这个数值是通过标定得到的。你到现场看一下,谁的K热电偶能做到烦请给图片,让大家学习一下。
另外,请把你的K热电偶的0.5度测试方法说一说好吗?
精度更多是反映硬件的稳定性,同样热电势下显示出来的温度值的可重复性,而不是准确性. 测量精度达到0.1度也是不容易的。 据我所知,热电偶升到800度和降到800度热电势是不同的。
以上只是我的理解。 很想现场指标大家是怎么测定的,希望行家能指导一下。

网友F:
学习了!
(高精度测量难,PID控制算法难)

楼主:
我想说的是,这个0.1度是测量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技术,我测量的温度只要到达450度就可以了,不需要800读那么高,很久前我接触过一个日本进口的测试高温铁水的温度计,很准,误差大概在0.5度左右,想研究学习下

网友G(2011-09-22):
热电偶达不到,暂不说热电偶传感器怎么样,日本人做的一些产品电路工艺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一般很难达到电路的性能

网友H:
很多冷端补偿都是用二极管做的。

网友I:
专用IC设计的热电偶温度检测电路(器件LM321,LM308)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本文来自【飞奔汽车】

网友J(2011-10-25):
那个冷端也需要标定了,只有低成本才用PN结测温!